Y550内屏不显

楼主(2017-09-29):
来的时候客户说外接亮 我估计显卡虚汗  于是加焊 还是不行  于是订了一条屏线 还是一样  求助大家 这能是哪里问题 外接 显卡驱动都有

网友:
找个图纸来查一下工作条件吧,不然这样修起来比较吃力的!

网友:
看图纸内屏信号来自那里啊!再查相应工作条件!!条件都满足就换相应芯片!!

网友:
我最近也遇见一个CQ40的机器一样故障,烦死了

网友:
你换了屏线和屏幕那就是主板问题了,你再查查供电,再不行的话,这个要高手用示波器来测波形了

网友:
显卡上下管换了没有  可以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