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225 DAOQUDMB6D0触发无电流跳变维修

楼主(2017-09-29):
前言:这么多年一直信赖迅维,很少发帖惭愧虽说在一个小县城里但还是很忙的。接掉了县城里一半的维修的事情。正题: 首先接机有待机电压0.01A  触发后任然0.01A几乎没反应。起初以为没触发。

盲修根据经验直接更换了EC it8512e,无果 。

于是放下心来慢慢查电压 3v 5v都有在触发后产生。电流无跳变上迅维找图纸没找到,但是发现网上说EC的U15 BIOS容易坏导致通病刷后无果。

无奈找同行搞到一份图纸,耐心查电路发现15VPCU电压没有产生,根据图纸可找到 15VPCU是由PR127和PR115分压19V产生。 PR127   143K PR115 820k 实测PR143K  阻值无穷大。更换电阻PR127亮机。自此维修完毕 给再次遇到这个机器的朋友提个醒不要死刷BIOS  我都刷了5个BIOS  又把U34  U11都刷了一遍都没解决问题。要想走捷径先测这个PR127 很不好找所以我发图 作为参考 触发后我的PR127一端实测电压16V。

最后附上亮机图和备份BIOS  3枚     求各位大佬打赏点分  打字不易啊

网友:
红圈标注的地方就是故障点 仔细找红圈  标记的时候很明显  上传后看不清了。。。。

网友(2017-11-14):
换下外设
换下外设
换下外设
换下外设
换下外设

网友:
这种修电路的,没有图纸还真是不好弄

网友:
县城接了一半,厉害了!!!!!

网友:
一体机哦,很少修,这边的人要求直接换主板。。。。。。

网友:
直接换EC也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
有图纸才好查呀,。没图是真的没地方查的,…………

网友A:
现在感觉人越来越懒,全部希望有通病帖直接看帖子维修,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感觉人越来越懒,全部希望有通病帖直接看帖子维修,谢谢分享加分

加不了分,不好意思了,我还以为是最近的

网友(2018-01-05):
我两个都坏了,感谢楼主做出的贡献

网友:
修机有图纸就是事半攻倍,没图的只能盲目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