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鸿基GatewayZ07 板号DA0Z07MB6E0 一个板赠送两个掉电故障

楼主(2017-09-29):
鸿基GatewayZ07
板号A0Z07MB6E0
刚拿来的时候开机电流到0.4就掉,很明显是这个机子的通病
借用一张坛友的图片一看就知道:

更换一个470的电容之后,开机电流蹭蹭往上走,正得意,刚露出的微笑就凝固在了脸上
电流在1.0-1.1-0.9-1.1跑到这里就掉电了,再按开关也能触发,但还是跑一半就掉电
再开机,拿万用表一顿戳,各供电都正常,无线网卡槽复位,内存复位都有了,HWPG实测也正常
由于没有示波器只能开始盲修,换内存、换CPU、刷BIOS、断开温控、加焊EC、加焊桥、一通干
结果掉电现象还是像个魔咒一样挥之不去
冷静下来想想,是不是还是哪路供电不稳定,虽然HWPG能测到高电平,但是之后被拉低不也一样掉电
没有示波器就好好利用广达主板的神电路“大与门”呗
一个个断开各路PG,终于在断开D15 HWPG_1.2V后,发现电流上去之后并没有马上掉电,而是乱跑一段时间才掉
给“大与门”上张图:

现在可以大致把故障锁定在1.2V产生电路上
1.2V由线性稳压芯片G973产生,电路如下图:

没有找到一样的芯片代换,但发现联想Z465料板上的APL5912芯片功能和引脚与之相当
APL5912应用截图:

果断拆下换上,通电,开机电流一溜小跑,不再掉电,接屏亮机
元凶上图:

维修结束
喜闻乐见的亮机图。。。被我搞掉了。。。大伙各自脑补吧

总结:
1.鸿基GatewayZ07 开机0.4掉电,是北桥下边供电滤波电容不良通病,更换即可
2.开机跑码一半掉电,是1.2V供电稳压芯片G973工作不良导致
3.线性稳压芯片 G973 可以和 APL5912 代换

网友:
跟我上次修的那台一样的嘛,搞了半天原来是它的问题,当时没想过要断开PG测试,毕竟测量各供电都正常,就没想那么多,看来要到迅维上课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问题  现在手上有一台用30分掉电  搞不定

网友:
这二种芯片可以代用啊,这是一条经验值啊,到时省得东找西找芯片的。

网友A:
能告诉我那个是温控吗师傅

网友:
好东西就分享看着看着就懂了好东西就分享看着看着就懂了

网友:
还真是啊!一个不开机的机器,两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我那个是温控吗师傅

温控要根据图纸去找的

网友:
这问题简直是秒杀呀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通病 以前修到过 我都是用笔记这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