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代 无服务 故障修复

楼主(2017-09-29):
首先说下,这个机器 打开 关于手机。。
系带串号 都有,拨号盘*#06# 也会显示串号
根据以往经验,拨号盘不出串号的一般都是基带cpu u1 v1脚断线。
但是这部机器拆后,看出同行已经做过基带,
侥幸直接干中频,重置后正常了

网友A:
机子还挺亮的,无缘无故坏的这种故障我一般先换中频

网友:
一般摔机才重做基带吧?

网友:
技术不错,又学到了一手。。。。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大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还挺亮的,无缘无故坏的这种故障我一般先换中频

我这个就是中频的问题  照片中不是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