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影驰1060 mini bulk背面图片

楼主(2017-09-29):
求求影驰1060 mini bulk背面图片, 背面掉了一个零件,但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求高清图片,或者线路图
谢谢
高清图

网友:
是电源管理IC,你可以通过焊盘阻值判断,若有1个焊盘接地就是电容;若两焊盘都不接地就是电阻。若是分压的,你得查IC的PDF,确定上下电阻各的阻值。

网友:
通过芯片定义来判断吧,即便知道这个地方是个电阻,你能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少的阻值么?

网友:
一端接地的一般都是电容 不用上也可以 都有阻值就是电阻了, 这个就不好找了

网友:
这种卡很多吧,找个同样的卡量一下

网友(2018-01-10):
请问一下1060显卡,的核心供电是多少。第一次弄这卡,供电都有显存1.5左右。就是核心供电才0.69感觉低了,还没动手弄。那位朋友知道的请说一下。正常吗0.69v。

网友:
我们这种小小白先看,学习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