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3不开机

楼主(2017-09-29):
  今天遇到一个红米NOTE 3不开机,拆机测量电池电压4.15V,满电,用电源加点按开机键上升到100多毫安掉电,再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查电源周围的电压,除时钟电压外,其它电压都没有,于是准备换电源,刚好这时有顾客问我有没有诺基亚电池,于是灵机一动不妨换个电池试试,没想到绕了一大圈,换个电池居然一切正常了,
  简单问题,没图,只说一下经验,各位同仁如果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妨先换个电池试试,然后再动其它

网友:
用电路表不开机吗,  换电池思路很好

网友:
修这类机型一般都是先代换,故障很容易排除的

网友:
这几天我修noet3也是,换了升压线圈,用维修电源总是不能进系统,电流上升到700ma左右就关机,后来上电池上去就ok

网友:
感谢了感谢楼主的精验分享

网友:
呵呵原来是电池问题,绕了一大圈!!

网友:
不错!!增长见识,留来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8-05-08):
全网通 开机电流就是这样的。只能触发一下:daxiao: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吧 有简入难 先更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