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O4828可以代换4620吗?

楼主(2017-09-29):
4620是N+P沟道,4828是N+N沟道,现在D级全部短接在一起,显示器的高压板,请问可以直接代换吗?
显示器

网友:
类型都不一样,指定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不能的··············直接换高压得了,稳定,还是速度···············

网友:
买个原型号的芯片换上吧,要不直接换个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