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V:1.0 开机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7-09-29):
先上图 机子问题为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还能接着按开关也是转一下就停。估计短路缺电压,先量了一下各大供电确定无短路,那就把电源绿黑线强制短接上电,测了一下各大供电,发现+V_CPUVTT无电,那CPU也就不会有电了,一测CPU供电也为0V。那先按是序来修,查+V_CPUVTT是邮U40的NCP5230MNTWG供电,1脚15脚供电为5.04V,10脚VSEN为0V, 测R134电阻1脚也是0V测了下对地阻值也不短,追查VSSIO_SEN ,取下CPU发现有几颗针变形了,小心校正后,上电果然不掉电了,测CPU供电1.12V,就是不跑码,测量时钟复位都有了,又从坛子里面下了几BIOS,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要从何下手了,各位老师机有何高见,带个路

网友:
我想说…………。我这有块一样的板。哈哈。不过现在H61也不贵

网友:
我有好几块h61的板,水平不行,没一块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