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NP-R408L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29):
                                                                                三星笔记本NO-R408L不开机
                                                                             拿到手,插上电流表。电流显示0.02

                                                                             然后就拆机,拆完机器看到主板挺脏的,土真不是一般多啊!!

                                                              运气挺好的一下找到故障了。

换了之后拼上,开机亮机了

                                                                                 快没分了,请大家帮忙加加分,谢谢

网友:
哎呦这本够脏的,!!!!!!!!!

网友:
水泥厂用的吧,搞这么多的灰:楼主幸运了

网友:
这机器绝对返修

网友:
最好说出个之所以然来

网友:
满满的都是灰,清理完算秒杀吗。。

网友:
看到这个机器还有心情拍照

网友:
什么故障,什么症状,修的哪里?通病吗、?

网友:
电容短路了?这机器那么脏,工地上用的吧!

网友:
            我也没看出来是咋修的

网友:
这么脏的也是少见

网友:
是CPU供电IC电压不正常。。。。。。。

网友:
**那么脏   三两下就被楼主搞定了   厉害。。。。。。。。。。。。。。

网友:
厉害了    灰是真的多

网友:
问题怎么找的?在腐蚀吗、、、、、、

网友:
  客服用电脑的地方坏境也太烂了吧,电容短路了?

网友:
楼主这笔记本就做个清洁就好了吧,这运气得多好才能碰见。

网友:
这本子修的真值,还免费清灰了

网友:
都没看出你是怎么修出来的,发几张照片然后告诉大家,一个电容短路了。希望楼主可以把你的分析给大家说下

网友:
先收藏,感谢楼主,以后碰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好像没看出具体的道道来!好尴尬呀

网友:
眼神好,仔细看看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