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TCL L48F3300-3D 维修,以及不用热压工具焊接排线的方法

楼主(2017-09-29):
亲戚家的一台电视机,说是换了很多家都没修好,让我帮忙看看。
拿回来上电测试,有待机,按开关可以正常控制开关机,有背光,但是没有图像。
拆机发现逻辑板接口很松、而且屏线也断了一边的卡扣,拿万用表测试线两端的接口,有多条线不通。
搜了一下此机逻辑板和屏线都不贵,懒得查了,先订这两样回来测试。
到货换上线和逻辑板,开机屏亮了,但是只有一半是亮的。
这种现象一般是排线的问题,我这里没有热压工具,本来想放弃的,又有些不甘心,找了块笔记本碎屏拿来研究。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反复测试练习,只需将排线上的胶清理干净,上锡,然后将排线折个90度的角,用刀片压着,就能很容易焊接到板上。
如图1图2,焊接时就像拖焊芯片引脚一样轻松。

有需要焊接排线又没有工具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办法,成功率还是蛮高的,我焊接三条排线都是一次成功。

需要注意:1,当心刀片把排线割断、割破。
                2,触点部分清理干净后很容易上锡,但要尽量避免烙铁碰到排线上面绿色部分。

网友A:
还好。只是断板子这边的。要是断的是玻璃那一边的。我想知道除了热压还有别的办法焊上去么!

网友B:
厉害。  真没试过用洛铁也能直接焊。  以前听说要用T型洛铁头【这种头上边带个胶垫。有一定的弹性】。用这焊接。

网友:
能自己解决问题,就动了脑经,焊点很漂亮。

网友:
我这个一定要自己合块来试试感谢大侠

网友:
果然是高手,平常人焊工还没什么把握,赞一个!继续努力

网友:
焊工不错,这个我之前也这么干过,确实能应急

网友:
真不错,不过想问一下,胶带遇到铬铁,是不是就要化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我先的号怎么也登不上了,还不能用原名字,化了2元钱购买了一个激活码,才有了一个新的号,现在多回几个人,只想挣点积分下载东西。没办法急要。

网友:
楼主,这个在板上好整点,如在玻璃上必须得用压屏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好。只是断板子这边的。要是断的是玻璃那一边的。我想知道除了热压还有别的办法焊上去么!

垫个胶条顶住就行了,垫好位置顶紧些就没事,我都垫好几台了

网友:
牛啊,烙铁焊接技术不错。

不过得多实验后才会真的动手吧。

网友:
厉害 要是没焊好屏就挂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垫个胶条顶住就行了,垫好位置顶紧些就没事,我都垫好几台了

胶条顶住后怎么固定呢?用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真没试过用洛铁也能直接焊。  以前听说要用T型洛铁头【这种头上边带个胶垫。有一定的弹性】。用这 ...

上面说了,是在找废屏测试成功了才动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垫个胶条顶住就行了,垫好位置顶紧些就没事,我都垫好几台了

可以可以。维修佬手上不会坏!各种 方法都可以哈

网友:
是个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反正压屏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学习,焊工很好啊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有试过,上面的胶去掉后怎么去掉的,用刀片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