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笔记本的无线网卡不能通用呢?

楼主(2017-09-29):
有好多无线网卡不能通用,我看了一下跟无线有关的脚位都是一样的,为啥就不能通用呢?

网友:
这个是微码的问题吧。联想,HP。DELL都有网卡不能……互换。还得刷微码才可以

网友:
联想和惠普的BIOS限制而已,必须要在白名单里面的型号才允许使用。
如果能pojieBIOS就能用其它的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在BIOS里有程序。    不符合的不好用。 很多机器都这样设计的。

网友:
要在白名单里面的型号才允许使用。BIOS内设定了吧

网友:
这个之前遇到过,还研究了很久,因为要原版的id地址,因为也是找不到原版的,所以没有刷成,微码不知道为何会这样设计,明明很坑爹好吧

网友:
联想和惠普的BIOS限制而已,必须要在白名单里面的型号才允许使用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很久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大家都是束手无策啊

网友:
应该是网卡上的芯片有区别吧,HP网卡最爱坏,最挑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我明白许多了

网友:
在BIOS里有程序 通用就弄个usb的

网友:
  网卡里面有个BIOS    需要刷一下

网友:
好像应该在BIOS里更改MAC地址,但是你得知道新换的无线网卡MAC地址,这个地址是唯一的。

网友A:
要改网卡白名单才可以。我自己的G460换网卡报警,改过后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改网卡白名单才可以。我自己的G460换网卡报警,改过后就可以用。

如何改?

网友:
首先把你机子BIOS读出来,找到白名单位置,把其中允许的网卡ID改为新的网卡ID,再刷回去。网上有教程。

网友:
在BIOS里有程序...不符合的不好用...很多机器都这样设计的

网友:
有检测的呗        无线网卡里边也有固件啊

网友:
这种就要改白名单才可以。。。。。。。

网友:
因为bios把wifi信息写了进去 换成别的就会报错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很多机器都很挑无线网卡的

网友:
网卡芯片不一样吧,主板检测报错.................................

网友:
有的可以通用的。我在ASUS上面试过。

网友:
可能是BIOS层面限制了,现在BIOS坑的很

网友:
品牌,厂家,表示限制,没法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