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798SD白屏

楼主(2017-09-29):
问题如图,接入信号,正面看白屏把,侧面可以看到很浅的图像,VGH,VGL电低不正常

网友A: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直接把这个板子换了

网友:
升压芯片没工作。  芯片。场效应管。二极管。那几个大一点的电容。 都换换试试。要不就用旧屏上的板。 飞几根线。过来。 这个电压应该是12v左右。 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直接把这个板子换了

一般怕是没条件换逻辑板哟!!!!!

网友:
看 看 d4 是 否 击 穿 了?????

网友:
联想白屏  有通病   不好搞 风险大

网友:
白屏最不好修  图纸什么都没有  难啊

网友:
看过有高手使用移花接木法,嫁接逻辑板,不过这要对逻辑板电路非常熟悉,我是小白,只能提供思路,具体不会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屏幕整个逻辑板坏了   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