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没有VCCIO电压

楼主(2017-09-29):
客户送修华硕H81M-K 1.01 版的,故障现像是转一下就停,量上电瞬间,内存,桥供电正常,CPU供电没有。  再进一步测,发现VCCIO脚没有电压,查点位图,却找不到电压来源,实在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有哪位朋友有H81的上电时序没,给份看看

网友:
VCCIO是IO的供电吗?那会不会是COMS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8系列没6、7系列那么多供电了。上一代的部分供电如VCCSA、VCCIO、1.8V都由CPU内部产生了。
你这片板重点查内存供电1.5V,桥供电1.05V和1.5V,CPU供电1.7V左右

网友:
VCCIO供电一般由比较器加MOS管降压形成的,多查查这块

网友:
等你下文,故障到底怎么进行的,福尔摩斯探案刚开始就没电了,不好交差了,楼上有人说了就查CPU供电,记得VCCIO就是总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