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4 刷机 未知错误-1 如何解决?

楼主(2017-09-29):
客人是说之前升级的时候 就升级不了。。 放了两年时间。。。    更换了电池和触摸玻璃(触摸玻璃也裂了) 。。 ITUNES 刷机显示 未知错误-1   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甩过那 或者换个电脑试试 感觉硬件方面大

网友B:
插卡版的、?改成WIFI版了。因为PAD4的插卡功能个人觉得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甩过那 或者换个电脑试试 感觉硬件方面大

那硬件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多刷几次试试说不定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卡版的、?改成WIFI版了。因为PAD4的插卡功能个人觉得用处不大

不是。。 客人机器是未拆过的。。 我把3G 改成WIFI版 再刷一样刷不过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呢?

网友:
把3G改成WIFI,必须重写NAND号,再刷机就可以了

网友:
未知错误1网上好多解决方法,可以搜索一下,应该能搞定

网友:
你刷的是什么版本的,10.3。3?换个版本看看咯

网友:
不用重新写序列号 之前试过  电阻去掉 直接刷机就好啦  你这个换个电脑试试看吧

网友:
基带 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