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搞搞 ,古董级台机神州主板,多个故障。

楼主(2017-09-29):
神州 古董主板了,还多个故障,首先内存电压没有,PWM芯片的7脚EN 没出来,追查三极管坏一只,
  弄好电压出来还档E0代码,测一下SMB总线 其中一条1.5V  电压不对啊,查上拉电阻822 换之,结果不好,跑线去到时钟芯片,将其挑脚后,剪掉。
,电压正常

最后跑码亮机。

好老的主板,SMB总线从南桥出来有上拉电阻,之后去到内存 同时去到显卡PCI-E 插槽,还去到时钟芯片,这个是时钟芯片拉低其中一个信号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A:
又是822电阻,是排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822电阻,是排阻吗?

是的,822排阻,但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的确有够老的,楼主牛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822排阻,但不是它的问题。

我以为是822排阻的问题呢,呵呵

网友:
像是945或者G31的老板子。思路很清晰,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