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xp下面无法分区

楼主(2017-09-29):
xp下面无法分区,分好区以后,重启恢复原状了,什么意思
重启

网友:
什么意思 没看懂

网友:
现在 用 xp 的少了

网友:
说的什么说的可以再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XP下面怎么分区,没看懂是什么?PE下吗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你是懂在XP管理里面分区的人.这个问题通常都是硬盘问题比较多.如果你不懂,麻烦你把硬盘的容量和分区软件说清楚.

网友:
如果没办法分区 ,考虑下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你是说在PE里面无法分区吗?

网友:
硬盘装了什么还原的软件才会这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