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在语音聊天时麦克风送出的音量很小,对方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啊?请问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7-09-29):
今天刚装的win10,在语音聊天时麦克风送出的音量很小,对方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啊?请问有谁遇到过啊?
win10

网友:
驱动吧 更新驱动试试

网友:
控制面板你MIC 音量调最大看看

网友:
会不会和系统有关系啊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面调节声卡驱动控制选项试试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笔记本最好官网打官方驱动

网友:
,在语音聊天时麦克风送出的音量很小,对方听不清楚,是怎

网友:
一般能用都不是驱动问题 你换个麦克风试一下

网友:
看下声音设置,如果没有问题重装下驱动。。。。。。。。。。。。。

网友:
右键点右下角点小喇叭-----录音设备----麦克风----级别----麦克风加强----适当往高调

网友:
对啦。麦克风有声音但很小,驱动可定没问题,调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