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 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7-09-29):
联想S300 不显示 ,电压都正常!开机电流有跳变感觉是没过显卡0.7-0.99-0.72 就没有了!刷BIOS后也没效果!

网友:
找了好多BIOS 有些刷 了跳变都没

网友:
拆掉内存电流跑多少了。换根试试

网友:
也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CPU  显卡 也有可能

网友:
显卡问题吧,用风枪吹吹显卡看看能亮机吗,。

网友:
                               二级电路有没有检查!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还是多刷几个BIOS 先软后硬 如果误判干错了其他的地方就悲剧了

网友:
bios是原厂的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 论坛下的呢 !

网友:
拔了内存保不报警

网友:
大小写能不能切换啊   这个机器这个电流应该差不多亮了都   说的这么简单  怎么帮你呢----

网友:
感觉还是bois问题,这样的机器要是刷bois解决不了,还真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