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502N笔记本做系统和怎么改WIN7的问题

楼主(2017-09-29):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E502N的笔记本电脑,客户想做系统,他这个还是新的机器,客户的意思是能做WIN7就做成WIN7,不能做的话做WIN10也行,我试了好几个办法就是做不成WIN7,不知道BIOS该怎么设置,请问哪位高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win7也可以改成efi启动的,只需要手动设置引导项就行了

网友:
改不了win7就装win10吧,。。。。。。

网友:
学习学习,真取早日成为高手,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