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AP带机量

楼主(2017-09-29):
一个路由带机50,三个AP各带20,三个AP连这个路由。我想问下这个带机量能有多少?是由主路由决定的50还是后面的AP?

网友A:
带机量路由器自己决定的,不分主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机量路由器自己决定的,不分主副

就是说一个路由带15再加个AP带20,一起是可以带35个了。是这样么

网友:
你这样带 过来肯定会卡    建议前面的路由器换个 好点的

网友:
这种东西就好比渠道放水,你有四分粗的管子你不可能让他流六分的流量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一个路由带15再加个AP带20,一起是可以带35个了。是这样么

你想多了,路由带多少台就是带多少台的,比如路由带15台,下面的AP带20台,他还是带15台的,不能由下面的设备增加带机量的。
要是照你的说,我买一个60左右的300M的TP无线路由器,下面给我接个100台的AP,一个AP最多带30台,那我这TP路由器是不是总共可带机3000台设备了?我告诉你,你这TP路由器别死机就阿弥陀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了,路由带多少台就是带多少台的,比如路由带15台,下面的AP带20台,他还是带15台的,不能由下面的 ...

恩· ·你说的靠谱点,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想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