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没有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7-09-29):
华硕H81M-K 没有CPU供电。  其它内存供电, 1.05    , 1.5V都正常。     CPU供电芯片有5V,12V,EN信号都正常,芯片也换过了。 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这个主板处理器供电和以前老板一样要出来个1.7V的电压

网友B:
既然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EN都正常,那就查查反馈部分,有没有保护的,必要时候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EN都正常,那就查查反馈部分,有没有保护的,必要时候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再说。

这种故障跟CPU电源芯片的Vboot有没有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跟CPU电源芯片的Vboot有没有关联?

1150系列貌似即便有VBOOT端口,也是设定为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处理器供电和以前老板一样要出来个1.7V的电压

1.7V是什么电压,有没有测量点啊!

网友(2018-02-08):
我的一样  死不出cpu供电 啊  。。。

网友:
那就从CPU电路一直查下去啊,要不找这类的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