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 vp450 v2 电源维修

楼主(2017-09-29):
混点分,不然在论坛搜索都困难了,难啊。安钛克 vp450 v2 电源,故障,短接绿、地,风扇抖一下保护了。拆开一看,靠,一个大滤波电容,这么小的变压器,怎么看也不像450w。慢慢研究下板子,看下电路原理,发现这个电源先把滤波的300v升压350v在经过开关管进入主变压器,后级芯片 ps229,发现和wt7525差不多,3脚是保护脚,短接2.3脚去保护,串灯泡通电量各脚电压,发现蓝色-12v为0v其它电源均正常,顺着电路板找一下发现二级管挂了,从旧板子上拆个换上,搞定

网友:
这种atx电源难修   比普通显示器电源板难多了

网友:
单电容的机器很难修。修过两个后见到就放弃了。

网友:
这电源应该是全汉代工的 这型号故障率挺高

网友A:
去掉后级保护,加假负载,上电试机会不会不科学,要后级仍有大短路的情况下前级有过流过压的保护吗?

网友:
我有同款电源,用了4年了还没坏。上次主板坏了以为是电源坏了,表现跟你说的一样,一触发风扇一转马上停。但实际是主板坏了,电源没问题。拆开看了下,倒是发现变压器的线圈塑料座已经融化变形了。这发热量也太大了吧,不过又没坏,管它呢接着用,现在一年多了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后级保护,加假负载,上电试机会不会不科学,要后级仍有大短路的情况下前级有过流过压的保护吗?

不是加假负载,加的灯泡是串在220v的总电源那边,拆掉总保险丝,换上100w的灯泡,万一后级有短路灯泡就亮了,不会烧坏主场管

网友:
哦,原来如此,谢谢分享~~~。学习了,电脑电源还没时间仔细研究~。

网友B:
修得不错。。一个二极管导致的故障。这个二极管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不错。。一个二极管导致的故障。这个二极管用来做什么的呢?

-12v的整流,短路了,随便拆了个高频二级管换上

网友:
一般这类atx电源的主电源烧坏修复成功率比较低,怕后遗症一般放弃拆件,留着修后记电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