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原装版rev1.0处理无cpu供电

楼主(2017-09-29):
这个联想机器看着小巧玲珑,可里面着实复杂。

第一次拆主板的过程堪称落泪,之后装的时候又是落泪。这还不止,它有故障不亮的时候,主板能通电,但是风扇不转,就这明显和其他主板不同的奇葩之处,让测机小弟第一次误判为时能通电时不能,导致第一时间没判断出是主板问题,而是怀疑到电源上。
折腾到泪水都出来,最后总算把主板拆出来,明确故障是复位电路有问题,没有cpu供电。看到这颗芯片,就上迅维找了一圈,竟然没有资料,之后从其他途径总算找到资料。
没有cpu供电,我习惯先看开启信号,但这颗芯片疑似有两个开启信号,一个是33脚的EN-VTT,另一个是32脚的EN-PWR。查33脚电压,有1.16V,那就是有开启信号了,于是尾巴一翘,表笔搭在看起来奇奇怪怪的32脚上,发现电压是零点几伏。感觉不对,十分不对,怎么不对也说不上来。
就仔细观察实体图,发现它是从12V用电阻分压,对比电路图同样如此。
而再看实体图,发现由6.2k1k电阻实现分压,计算出分压后的电压应该是1.667V。这么说,如果不考虑芯片拉低电压的情况下,零点几伏的电压,很可能就外部电阻出了问题。
经过观察,发现上拉电阻(标识为622)被腐蚀严重,早就怀疑,这次干脆就想把它换掉,但从废板里找不到相应的上拉电阻(标识为622),不过有找到另一颗电阻(标识为623),阻值是大了一倍,不过没关系,下拉电阻同样大一倍,分压还是妥妥的1.667V(原为102,现找103换上)。
于是换后,就变成了下面这张图。
果然,换上后,电压有1.6V,而果然有cpu供电出来了。
重复关机数次,都不会出现原来的故障。之后就是洒泪折腾装机,要往这台迷你小机箱里装满五脏六腑,可真是麻烦。
最后附上图纸

网友:
我是初学者。图纸是整机图纸,还是部分图纸。

网友:
pc经验不是很多所以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学习,慢慢积累点经验,谢谢!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EN电压不正常导致不出CPU供电,这种小机箱拆装确实挺麻烦

网友:
主机板子不怎么修,来看看楼主的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小机箱拆装确实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