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板层短路的话 修理方法?

楼主(2017-09-30):
有一台iphone 6。是二修机。被修过基带。拿过来的时候 加电就短路 松香熏了 U1401 有些化了 拆了 还是短路 正面再熏 发现基带cpu 迅速的化了 有点纳闷 vcc main 好像没经过那里的吧。拆了基带cpu 一样短路 会不会是vcc main 有经过基带cpu 下面的走线? 这个怎么修啊 ?
iPhone
cpu

网友:
找基带反面的零件,或者是把基带焊盘清理干净再上电测一下是哪里漏电

网友:
确定电源ic没问题?测过了吗,可以试试

网友:
曾经遇到一个同样位置短路的,确认是板层内短路,只能搬板。

网友:
板层短路吗,就蛋痛了,挖好了不说,这事还是先跟客户商量下

网友:
直接搬板

网友:
搬板了。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应该确定哪路短,再烧断,之前有人发贴这么干的

网友:
搬板。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好吧。。 不过没搬过。。 还是还给客人

网友:
这种隐性故障只好搬板了 不好修

网友:
一般都是搬板,要么就是明确知道哪路供电断,拆掉该路供电所有元器件,大电流烧断内部短路的地方。不过很冒险,且不易操作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