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303U无线网卡打不开

楼主(2017-09-30):
我装的win10 就是一直飞行模式  装win7也是一样  BIOS刷了  还是不行 主要是这么新的本 也没什么可修的 求助

网友:
换个模块试试,看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
看看有没有开关   有可能开关没有打开

网友:
强制 打开。。 用胶布贴在 某个金手指上面,你看下你的是什么网卡强开的脚是不一样的。 还有有的笔记本要装厂家的管理软件 才能代开网卡

网友:
WiFi那里是不是打个差×?你的网卡是什么样的?如果是常见的那种脚位齐全的   请割断网卡20脚 再插上试试

网友:
排查下网卡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没问题就代换下网卡!

网友:
联想的机器多需要相应的软件开启,还有就是坑爹的硬开关,再排除下

网友:
2和20脚连在一起看看有没有惊喜

网友:
可能要装电源管理驱动或热键驱动。

网友:
你把它的20叫给废掉  估计就行了  如果是新式的那种 就对着其他图纸看看无线网卡的定义

网友:
强开就可以了 强开就可以了 强开就可以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对于开启不了的,没工夫再去查到底哪里出问题了,直接强制开启

网友:
你确定无线网卡是好的吗?

网友:
是不是还是系统问题,去官网找找驱动看····················

网友:
有人话 去掉一个网卡的脚就可以用了 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
换个网卡看下撒

网友:
                    可以找个相同的无线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