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AXIMUS-VIII-GENE通病维修

楼主(2017-09-30):
接主板华硕MAXIMUS-VIII-GENE亮机就掉电,主板自带跑码到55停10秒钟左右就会掉电,掉电可以重新开机,又是一样的问题,见图!

搞定方案刷我从官网下载后合成的BIOS,一定可以搞定的,我已经搞定了好几块了!这个主板一定要刷带OTP的文件,要不然是不会跑码的哦!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bios是从官方的分离还是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bios是从官方的分离还是合成?

官网下载后合成的文件!从原来的BIOS中提取了OTP合成,然后把下载的BIOS的头文件删除了的。

网友B:
这块板跑55停10秒后掉电,是不是刷了合成的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跑55停10秒后掉电,是不是刷了合成的bios就好了?

是的,就是这种问题,你就先刷BIOS 看看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一定要刷带OTP的文件,还要合成BIOS,有点小复杂哦。。。还没有碰到这种主板,下次碰到也按照LZ方法试试

网友:
所以BIOS的分离合成要好好学,至少你得会,以后的板子,都是带OTP。

网友C:
什么时候 教我们 分离合成BIOS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 教我们 分离合成BIOS 呢

维修专家在给我开玩笑了,我还要给你好好学习哦!多多指教!

网友:
大神,我有一块MAXIMUS-VIII-RANGER想降bios。

现在提取原版,再另刷闪存,还是不跑码。

搞了很久,搞不好,请问如何提取OTP?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