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50j 进水 外接红屏 内接花屏 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7-09-30):
asus fx50j 进水 外接红屏 内接花屏 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外接有桌面屏幕发红 没有拍下来 后面外接就是暗屏了
内接呢花屏 动了下主板 桌面正常了 下次启动又是花屏了 请问是显卡的问题吗
进水没有很严重 只是两个接口发霉 腐蚀 主板 其他地方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在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定要要处理好再测试,你这样很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外接花瓶应该是显卡问题  看你那个屏幕 多半是进水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具体得看看哪里腐蚀了

网友:
这样的贴发来,没有一点意思。。。什么 也不做就问是不是显卡问题。谁都 邦不了你

网友:
估计显卡问题,。。。。。。干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