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苹果手机小白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7-09-30):
维修苹果手机小白请教一个问题,维修苹果手机我是小白,请问前辈换苹果手机CPU或者基带后还得编程吗?CPU 和基带还有码片坏了,可以单换吗?硬盘坏了可以单换吗?换完需要写程序吗?

网友A:
苹果的套件。基中一个坏了都得整个套件都换。换了套件得刷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套件。基中一个坏了都得整个套件都换。换了套件得刷机

哦 是刷机 不是编程,还好我没买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是刷机 不是编程,还好我没买编程器

还是见意去一次基地,好好学习下吧

网友C:
主cpu 基带cpu 硬盘 码片 指纹是一套的,硬盘和码片可以写资料,其它都不能单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cpu 基带cpu 硬盘 码片 指纹是一套的,硬盘和码片可以写资料,其它都不能单换

哦 谢谢 那写硬盘和码片的设备可以推荐一个吗?

网友:
硬盘要写程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 那写硬盘和码片的设备可以推荐一个吗?

常用的就几个牌子,万隆、精诚、米景、艾普等!功能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就几个牌子,万隆、精诚、米景、艾普等!功能都差不多

                           谢谢

网友D:
来基地吧     准备下个月到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基地吧     准备下个月到基地

特别想去,我走不开啊 ,你看看我每天的时间安排,早上5点起床做饭,孩子6点起床吃饭,6点40分把媳妇送到单位,7点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我9点就开始我一天的维修笔记本工作,下午3点20接孩子回家,做饭后和孩子一起完成作业,一般就8点完成,然后全家睡觉,因为孩子第二天得早起,我很早就想去基地了一直也没时间,基地确实可以学到真正的东西,那是维修圣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 那写硬盘和码片的设备可以推荐一个吗?

别去在乎牌子,功能大家都差不多。钱到位了,相应的功能都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去在乎牌子,功能大家都差不多。钱到位了,相应的功能都是有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