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010HT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7-09-30):
DELL E2010HT显示器不通电 拆开测12V 5V正常 驱动板上3.3V 1,8V正常 打算刷个程序 是RTD2122和2545组合 接编程器ISP刷 报错采用自动识别到的线序,SCL: VGA--15; SDA: VGA--12.047:  开始写入芯片......
048:  写入成功,用时:5.803秒。
049:  自动校验...
050:  芯片校验错误,起始位置:0x0。
051:  校验失败,用时:0.037秒。
052:  写入错误,操作终止。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用809F 刷 先解除BIOS保护          没有30个字。。。。。。。。。。。。。。。。

网友:
是不是程序芯片保护了,要不你拆下来芯片刷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