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P8H67不开机

楼主(2017-09-30):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华硕P8H67主板说不开机,接过主板插上电源触发不了,给客户说主板问题,修好150,

客户二话没说修。留下电话走了,客户走后进行手术,在插上电源的同时,左手小字母不小心碰到了主板网卡芯片,我的个天,烫死了,果断的拔掉电源,用风枪吹掉网卡芯片,再次插上电源触发,OK了,

哈哈这个就是秒杀没技术含量哟哈哈 ,别喷,加点分谢谢大家,

附上原机BOIS。

网友:
gran果然 是秒杀。。。。。。。网卡 打雷搞坏了

网友:
这么快就搞定啊, 完全是在捡钱!!

网友A:
能收150已经很高了,一块二手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收150已经很高了,一块二手也差不多了

我对这个帖子的150也感觉不错,是这个帖子的亮点。有电脑的都会玩玩某宝的,二手板都没有这个维修费用高。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的朋友,跑来跟我诉说他电脑有问题,也是主板问题,排查了又排查最后还是认为是主板问题,直接给对方换了一个,也就70,对方内存条也有问题,然后朋友的朋友嘛,就把自己试机用的内存条给对方先用上,一再叮嘱我没有多余的,结果近两个月还没有还过来。

收费取决于客户的付出期望。

网友:
果然是秒杀了。。。网卡坏导致的不开机

网友B:
雷击烧网卡。3v待机短路。    楼主收同行能收多少??

网友:
只能说客户是个不差钱的主:daxiao:

网友:
可以先看下网卡灯是否常亮 要是常亮就代表坏了(坏了不代表常亮,但是常亮就一定坏了)

网友:
这把爽歪了吧,150块到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雷击烧网卡。3v待机短路。    楼主收同行能收多少??

收同行30,现在电脑这个行业没搞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同行30,现在电脑这个行业没搞头了

收同行30.  必须裸板送过来。我只负责点亮。功能正不正常我不管。
要自己拧螺丝60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