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iPhone6s扣电流表漏电400多到WiFi故障

楼主(2017-09-30):
iPhone6s扣电流表漏电400多到WiFi故障

从迅维毕业也这么久了,修的机器也不少了,经验自然也积累了一些,由于每天不停地修也没时间发帖,正好今天有时间来发个刚修出来的一个小故障!
今天有个客户拿来一个6S说是不开机,昨天晚上用着好好的,冲了一晚上的电早上就不开机了,之前也摔过,跟客户说先检测下等待十分钟左右,不错,这个客户很爽快说手机不要没事,资料一点要留住。。。
开始拆机,拆开后发现没有进水,好,先上电看下电流,哟~~~漏电400多

按开机键还有反应!!结果亮白苹果了,我的天,这就开机了?!进系统后测试所有功能发现WiFi能打开,但是只能搜到一个信号

然后摸着后摄像位置发热厉害,为了确定我的判断把主板拆下来再上电试试,然后摸着WiFi芯片热的特别厉害,比CPU都热,行吧,基本故障已经确定完毕,报价去.......
跟客户沟通好,修好899RMB,不修只收检测费199RMB,打算修就不收检测费了,哈哈哈......刮刮乐
客户纠结了一番终于~硬~起来说   修!!!
好,开动,对于这种不是白WiFi,芯片发烫的不一定要换芯片,可能有的大神也知道可以刮WiFi,下面我给刚出道的同行们说说这个,已经烂熟于胸的大神们勿喷!勿喷!勿喷!
好,步入正题............
拿出吃饭的家伙给WiFi芯片熏上松香!!不过多解释....

上图估计也能看出来了,熏完松香上电后发现WiFi芯片右下角化了,心中暗喜,仿佛看到白花花的大银子!
拿出我的小李飞刀,开刮!

唉,挂出来这么个玩意和一个电容,为了确认是电容还是这个小IC再熏松香!!结果是那个小IC化了
行吧,继续刮,把它刮没了就行

是四个角的,测着左边两个是接地,右边两个是主供电,那就不用管了,上电测试,哎呀呀,当学徒时那种成就感又出来了,一点都不漏电了,开机测试,WiFi信号正常,测试所有功能都正常,好,装机,收工。。。

网友A:
至今为止 手机的芯片焊接还没接触到

网友B:
WIFI芯片挂个洞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今为止 手机的芯片焊接还没接触到

哈哈哈,慢慢来,没事就拿板子练手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芯片挂个洞还能用。

可以,很多WiFi的故障刮一刮就行了,换WiFi成本高还费事

网友C:
刮WIFI 电容可以试试 下次不用换WIFI 自己练习一下嘿嘿

网友D:
楼主真会偷工减料,不过真的省事!

网友E:
超屌哦。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会偷工减料,不过真的省事!

哈哈哈,省钱啊,好几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屌哦。感谢分享

多谢多谢,我的天哪,还要凑字数

网友F:
这个4脚IC直接拆了就行吗,脚位不用连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4脚IC直接拆了就行吗,脚位不用连吗

不用的,左边两个地,右边两个主供电

网友H:
899RMB???楼主那边能报这么高的价格?真的假的啊,不修也可以收检查费199RMB ?

网友I:
为什么芯片有个洞还能用啊  芯片内部不会有线路刮断吗

网友:
是WIFI                里面的芯片吗  ???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不用的,左边两个地,右边两个主供电

这个 供电 都没有了  还能工作啊

网友K:
楼主收的是人民币吗?   这收费900人民币修个能开机的WIFI。。 客人不觉得贵吗?  我从来没收过检测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刮WIFI 电容可以试试 下次不用换WIFI 自己练习一下嘿嘿

加油,多练习,没事刮着玩也挺有乐趣的,比如刮个A8CPU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 供电 都没有了  还能工作啊

可以,因为刮得是上面那个,供电走的是板层,挨不到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899RMB???楼主那边能报这么高的价格?真的假的啊,不修也可以收检查费199RMB ?

是的,我们这边就这样,忙活半天不能白忙活,清理下听筒388RMB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芯片有个洞还能用啊  芯片内部不会有线路刮断吗

这个方法和刮A8CPU码片一样思路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楼主收的是人民币吗?   这收费900人民币修个能开机的WIFI。。 客人不觉得贵吗?  我从来没收过检测费。。

必须这样,不然怎么挣钱,我们走的模式和百邦差不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必须这样,不然怎么挣钱,我们走的模式和百邦差不多

          苹果           维修站 ??

网友:
引用 网友J:
苹果           维修站 ??

,是的苹果维修

网友:
那个是wifi内部的芯片?还是芯片下面的?

网友L:
如果那个4腿的是必须要的芯片,还需要补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那个4腿的是必须要的芯片,还需要补上去吗

不需要的,直接拆掉就好

网友:
这一波报价绝对的6啊,报的真高……

网友:
手机还在远程学习中,没修过,WiFi芯片刮成这样还可以用啊

网友E:
好像迅维都是这样的电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迅维都是这样的电流表

哈哈哈哈哈,对的,这种电流表好用

网友M:
真的是6666不佩服不行有些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久有些人就直接秒。现在时间成本最贵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真的是6666不佩服不行有些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久有些人就直接秒。现在时间成本最贵

哈哈哈,没事的时候多干,修的多了,经验也就多了,慢慢的修起来就跟玩一样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899RMB???楼主那边能报这么高的价格?真的假的啊,不修也可以收检查费199RMB ?

哪里提到价格了??899能买个主板了

网友N:
请问下,不管wifi上哪里发烫都可以刮吗(除了关键部位)楼主见过几个位置啊

网友O: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P:
楼主手工真好,不摘芯片直接挖,下次遇到同样问题我也可以试试了。

网友Q:
嗯WIFI漏电的也是比较都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哪里提到价格了??899能买个主板了

等你自己开店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哪里提到价格了??899能买个主板了

有大字体“刮刮乐”的地方,楼主设置字体颜色隐藏起来了,长按鼠标拖动就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下,不管wifi上哪里发烫都可以刮吗(除了关键部位)楼主见过几个位置啊

你可以刮刮试试,平时没事拿个WiFi把上面全刮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多谢多谢,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手工真好,不摘芯片直接挖,下次遇到同样问题我也可以试试了。

哈哈哈,一般吧,没事拿WiFi刮着玩练练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嗯WIFI漏电的也是比较都的案例。。。。。。。。。。。。。。。。。。。

对的,这也有点属于通病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H:
899RMB???楼主那边能报这么高的价格?真的假的啊,不修也可以收检查费199RMB ?

你们那里肯定有钱人多。或者你是售后站的人,要不一般人不舍得出那么多银子修把。我们不敢要那么多价格,只检测费就199,本地的人听了会赶紧吓跑了。 收费899元,也真敢要,需要胆量啊!!!!清理下听筒要388元。。。是不是太过了?还是我太胆小不敢要价啊。我自己底气都不足。

网友S:
遇到这样还好,如果中间烫就要换WiFi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G:
必须这样,不然怎么挣钱,我们走的模式和百邦差不多

楼主怎么给客人说什么坏了尼收那么多,有个洞还可以用666电脑芯片从来没这么玩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谢多谢,继续努力

期待后续更好的原创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们那里肯定有钱人多。或者你是售后站的人,要不一般人不舍得出那么多银子修把。我们不敢要那么多价格, ...

对于这些细节我不方便透露,技术方毫无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S:
遇到这样还好,如果中间烫就要换WiFi了

中间烫的我还真没遇到过,都是边角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怎么给客人说什么坏了尼收那么多,有个洞还可以用666电脑芯片从来没这么玩过啊

哈哈哈,随便说啊,说的客户自己都相信,这个慢慢锻炼锻炼就知道了

网友:
升精华了,多谢迅维!!!!!!

网友:
楼主的这种修法也是叫我开眼了,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 你挂掉的是什么材料啊  好挂吗

网友:
超屌哦.感谢分享.。,。,。,。,。,

网友:
                              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给楼主来个666
‘’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值得学习,小白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今为止 手机的芯片焊接还没接触到

我跟你一样,刚刚发帖请求大神指引点滴吹法的详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