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Max更换屏幕背光

楼主(2017-09-30):
今有一个小米Max进水屏幕大面积漏光
更换小米Max背光
小米Max屏幕进水
导致屏幕大面积漏光
........

请各位大佬们看看更换背光难吗

没有换过背光
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
说一下怎么更换

网友:
有过换背光经验的朋友们看看,指导一下

网友A:
把水擦干净,用酒精清洗就好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水擦干净,用酒精清洗就好了,试试就知道了

我已经把小米max背光订好了
快递明天就到了

网友:
楼主 技术可以啊  又或的一个思路

网友:
           小心         把屏 搞爆了

网友B:
用卡片一边加热一边翘,小心点应该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背光好换,注意背光靠排线一边要小心点扯,别把液晶弄破了

一直用热吹吹着背光版边缘,边吹边揭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热吹吹着背光版边缘,边吹边揭应该没有问题吧

保险一点的话,不要一次全扯下来,一层一层的撕

网友E:
貌似换背光不用设备的吗到时候换了以后会不会进灰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卡片一边加热一边翘,小心点应该没事

谢谢了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换背光不用设备的吗到时候换了以后会不会进灰尘啊

我还没有换呢
等换过了
有经验了再回复你

网友F:
先加热再吹,一层层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加热再吹,一层层揭开,,,,,,

谢谢了朋友
....................

网友:
屏幕拆掉以后先把背光排线焊掉  然后如果有白电油的话 从背光背面 滴进去 慢慢从上面揭开  到下面排线那多倒点白电油  轻轻地揭开  530 也可以

网友:
那个屏好大。不好换吧

网友G:
直接 换总成吧   这个换的 没意思   收不上价格    搞爆了  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换背光不用设备的吗到时候换了以后会不会进灰尘啊

可以用热风枪或者屏幕分离机先加热,然后再小心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 换总成吧   这个换的 没意思   收不上价格    搞爆了  就完了

自家的机子能省点就省点吧!不讲究这么很了。
................................

网友:
换好    给你加分!

网友H:
求助贴貌似不是发这的吧   兄弟 而且换背光这个东西没搞过最好跟客户说一下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助贴貌似不是发这的吧   兄弟 而且换背光这个东西没搞过最好跟客户说一下风险

这个手机是我自己的,我也没这么讲究,能省就省吧。

网友:
你是自己开店吗,没有换过最好交给维修同行搞

网友D:
背光好换,注意背光靠排线一边要小心点扯,别把液晶弄破了

网友:
把水擦干净,用酒精清洗就好了,试试就知道了!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