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板号G41T-LAIO

楼主(2017-09-30):
联想一体机板号是G41T-LAIO具体机器型号什么型号不记得了应为几天了,之前没有时间发帖子还望各位大佬谅解,拿过来通电不显,电流大概在多少也看不到,拆机一看2修机CPU供电被上家搞过,1.5V被搞过,按照流程把电压打一边,没有发现异常,这机器是直接220V的,不能用电流表,看不到电流很蛋痛,就示波器打SMBDATA和
SMBCLK,这两个没触发就有电压,正当我看这两个的来源的时候,突然发现真凶,内存旁边的两个电感烧黑了,接下来上图时间到了,换下思路和心情看字累,喜欢看图的举手 接下来怎么搞你们懂得,都说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我贼愿意分享,一直很穷大兄弟赏点分

网友A:
电杆都能烧这么厉害,难道是后继负载要求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杆都能烧这么厉害,难道是后继负载要求太高了

应该是这样,不然我直连了,也没见短路,说明就是负载过大

网友:
楼主 技术可以啊  又或的一个思路

网友C:
台机 不懂。。 这个是上管的 D的3V烧断了,怎么会导致内存条什么 SMB 提前出来啊?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机 不懂。。 这个是上管的 D的3V烧断了,怎么会导致内存条什么 SMB 提前出来啊?

换好电感后亮机,之后也没去管了那两信号,赚钱要紧

网友:
这个也是运气了 很少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那个电压是ICH+1P5是给桥供电的么?

网友:
我有点奇怪,这机子故障是缺电压,应该很好搞,为毛上家修不出来

网友:
呵呵  楼主你的眼睛真的狠毒辣

网友:
是换过cpu了吧  看看图纸的提示22a的电流呢   结果是2个小电感牺牲了  边上的560uf电容也很可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样,不然我直连了,也没见短路,说明就是负载过大

估计应该是后面的电容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
烧电感的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