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61212T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30):
   昨天接同行一台索尼PCG-61212T本子,故障为不触发。拆机后看了下,有轻微的进水痕迹,报完价后开搞。
   板号为:MBX-224 REV:1.1,MH55芯片组。

   目测触摸板下面有轻微的进水,各大电感打值正常,上可调待机为0.011,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测量发现无待机3V 5V, 19V公共点已经产生,待机芯片为SN0608098RHBR

这种待机芯片见的不多,查6脚VIN 19V正常,5V线性电压也已经有了,查14脚27脚开启信号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无3V 5V待机电压问题出在这里,没有开启信号,3V 5V开启信号 ALW_ON 来自EC NPCE783LA0DX

 测EC供电3.3V正常,时钟32.768 1脚0.36V 2脚1.95V 貌似2脚之间压差有点大,没用示波器测就直接换了个晶振,把协振电容也换了,还是老样子,量了下中间那个206电阻,已经无穷大,换好后2脚变成1.2V,示波器查波形也正常,按开关一样没反应,85脚VCC_POR# 3.3V 正常  99脚LID信号3.3V
  正常来说,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后会去读去 BIOS 配置脚位, 检测到适配器插入,自动开启南桥待机。心想一定是EC的BIOS 程序坏了,到论坛下了个EC的程序满怀信心的按开关一样没反应。

  用示波器打了下rom的 12 5 6脚,没有任何波形,ECROM供电正常,EC根本没有读BIOS, 肯定开不了机,难到是EC挂了,还好手上有一只一样的EC,换上开机还是一样没有任何反应
  既然EC是好的,EC 条件正常,EC程序也正确,没有理由不读BIOS,只有一个理由:断线。
  拆掉ECROM 打值发现1脚对地无值,1脚 MEMCS_MB# 连接到一个与门U3 没装,经过电阻R775 改名 SPI_ROM_CS# 连接到 EC 第90脚

     测量发现电阻到EC这边断线,估计跟触摸板下面进水有关,飞线解决

附上亮机图

 水平有限,各位看官将就看看,感谢!!!

 会员1562725300鑫豆2024-9-2 13:08

网友A:
大佬就是厉害修个机器这么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就是厉害修个机器这么简单明了

感谢回贴,我不是什么大佬,比小白好不了多少

网友B:
机器还在手里吗?可以给我拍下SW1这个位置的开关位置吗?我有一台内屏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还在手里吗?可以给我拍下SW1这个位置的开关位置吗?我有一台内屏不显示的

早上就拿走了,不好意思!!!!

网友C:
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的能不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
贴子质量超好,,向楼主大神学习了,,我基础不是很好,都是乱搞

网友D:
大神我想问一下,出待机了,为什么要查下ALW_ON    还有25脚是什么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的能不能解释一下啊。。。。。。

你说的是哪一个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想问一下,出待机了,为什么要查下ALW_ON    还有25脚是什么做用的

出待机了还查ALW_ON干嘛,不出才查  25脚LL2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没有PDF,看着有点像相位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待机了还查ALW_ON干嘛,不出才查  25脚LL2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没有PDF,看着有点像相位 ...

BIOS断线确实少之又少,,,像像是相位脚LL

网友:
谢谢了   蛮好的  正好学习了。看看仔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受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是小小的一根线,需要强大的基础呀

网友:
分析的条条是道果然是维修高手。。。。。。。。。。。

网友:
很经典的案例,以后有蕾丝可以参照下。。。。。。

网友:
按错字了,是类似,不是蕾丝 ,。。。。。。

网友:
骚红 进水的早线断很多

网友:
学到了,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不错。。。。。。。。。。。。。。。
技术不咋地,感谢回贴!!!!!!

网友:
帖子技术含量相当高

网友:
我们这这机是能显示但进不了系统,让两家维修店里的大神抓狂一筹莫展。

网友:
这个案列经典呀 楼主的技术杠杠的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可以当不触发的教科书教材了,详细解释了不触发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还是细心啊!这样的问题也能找到问题,不然就放生了啊!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感谢分享,祝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