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 6-71-P6500-D03 官方通用BOIS

楼主(2017-09-30):
未来人类 T5S
6-71-P6500-D03 板号

6-77-P650SA0A-M03-3G#10内存处标签

客户反应按开机键后30分钟左右亮机
接电源开机反复重启屏没反应 (此时直插了一条内存)留机打发客户后  果断刷BOIS  论坛下载一个 刷完亮机  进系统显卡驱动不正确   重装驱动后进不去系统了    跟客户核实数据后装系统   系统装完死活装不上显卡驱动  NV官网下载N多版本都提示 此图形驱动程序无法找到兼容的硬件    到这继续怀疑主板问题   主板只动了BOIS   那还是刷吧!   TB 找了一个所谓的原厂BOIS   刷完LOGO 对了 结果进系统发现一个鸟样子     后来自己在蓝天下载了一个BOIS 分离后 刷上 开机   进系统  360驱动大师能识别到独立显卡未安装驱动了 (之前只有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会提示显卡未安装驱动 ,直接安装会一直转圈、进不去系统)直接下载  安装  OK 了   到此成功修复 .、

最后奉上修改好的BOIS

网友:
楼主 技术可以啊  又或的一个思路

网友A:
风扇狂转   然后掉电  能解决吗  ????????????

网友:
蓝天的没见过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扇狂转   然后掉电  能解决吗  ????????????

风扇狂转 掉电 大多是me问题  需要更新纯净的me 要合成的  都工程师了 应该会

网友:
希望3楼的友友 参考一下 我是试过多次   把未上过电的相同版本me合成到你原机的bios里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狂转 掉电 大多是me问题  需要更新纯净的me 要合成的  都工程师了 应该会

可以发我邮箱  我帮你试试
空了可以帮你试试

网友(2018-06-20):
感谢楼主,我的机器是开机报警掉电,二修的,没有原BIOS   机器修好后独显装不上,刷了楼主的BIOS就OK 了  感谢!

网友(2018-09-16):
biosHAO DE  已验证 谢谢biosHAO DE  已验证 谢谢

网友(2019-06-05):
完美亮机.....................感谢

网友(2019-07-09):
完美亮机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