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50拆机,机器是触发点亮掉电GM45集成

楼主(2017-09-30):
联想B550拆机,机器是触发点亮掉电GM45集成

月饼 -20 这也是教程?

网友A:
你搞了 北桥好了吗

网友B:
我没记错的话,前几个月搞过一台,亮机马上掉电,刷B触愉,楼主可以尝试下,

网友:
先刷看看,不行的话,基地大神这么多,总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
通病哦 桥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搞了 北桥好了吗

没有,还在修,亮一下就掉电可以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记错的话,前几个月搞过一台,亮机马上掉电,刷B触愉,楼主可以尝试下,

可怜我BIOS 刷了,IO 换了,温控量了还是一样

网友:
桥?集成的呀大哥,现在还在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怜我BIOS 刷了,IO 换了,温控量了还是一样

那只能看看是不是3 V滤波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还在修,亮一下就掉电可以触发

一说要干桥,真心没啥意思,干桥就算能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B:
楼主你看看是不是1.8转1.8的出了问题了,联想爱坏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看看是不是3 V滤波不良了,,。。

更换过rt8206了还是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更换过rt8206了还是一样呢

电容你换过了吗,,,示波器抓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看是不是1.8转1.8的出了问题了,联想爱坏这个

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更换过rt8206了还是一样呢

我记得论坛有人发了个BIOS触决显示掉电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刷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你换过了吗,,,示波器抓下看看

换了电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论坛有人发了个BIOS触决显示掉电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刷了这个

这样的吗?好像是有,可是我记得是AMD的把

网友:
咯,,我也没什么理论,都是靠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吗?好像是有,可是我记得是AMD的把

这个我倒没有注意,好几个月了,,

网友:
搞好了吗  LZ有怀疑开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