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机Z480 无独显集显供电也亮机!

楼主(2017-09-30):
接一蓝色Z480 板号:DAZ2AMB8F0 REV:F 。故障不开机。
由于是同行的,已经拆散了,所以直接拿出板子。看了下板子没什么明显外观不良。

打值,除了+5VPCU阻值只有40+ ,VREG5只有30+,其它没明显异常。决定来个快的,先烧下VREG5再说。谁知刚开烧,只听轻轻“啪”的一声,大电流一下恢复为0.0+极小电流,再打阻值,560。正常了。
一不作二不休,再来搞你+5VPCU,撬起+5VPCU电感,测为后极短路,再烧后极,电流只有0.4A。摸啊摸,摸半天没摸出个所以然。反而是待机51123A有点点热。
先不管了,收拾好,上电再说。上电一测VREG5 标准的5.0+电压,正常了。再顺便测下VREG3也是正常的。而3 5V无电压。意料之中。知道这个5V阻值不正常,但还是先换个51123A再说。

换上51123A后,3 5V都出来了。再打+5VPCU阻值还是40+。既然3 5V都正常了,触发再说。一触发电流噌噌往上跳,赶紧拿表笔准备测其它电压,谁知亮机了。。。。

胜利冲晕了头脑,忘了那个40+。正准备收拾东西搞别的,忽然掉电了!
赶紧停手,收拾下心情。一看待机电流0.05A,心里感觉有点点高。再次触发,赶紧测电压,该有的都有,唯独显和集显皆无电压,以前有坛友发的说独显不出电压能亮机,但会导致掉电。但这集显也无电压就尴尬了,双显卡都无供电电压怎么亮的机?神机?

根据7X的时序,独显供电出在复位前,集显供电出在复位后。所以先搞这个独显供电。测IC 62882C供电都有,只是这+5VPCU过电阻后就变成4.96V,另19#BOOT1的2R2有4.7+V,30#的BOOT2的2R2却无电压。决定换个芯片再说。为了保险,独显和CPU供电芯片一起订。

两天后收到芯片,先换上独显,顺手打+5VPCU,阻值变为60+,换完上电,待机变为0.03A,触发,测独显供电0.96V有了。

再测集显供电:0V!依然亮机1分左右掉电。

一不作二不休再把CPU供电芯片也换了。

换完上电,待机变为0.006A,再顺手打+5VPCU,变成202。心想这下看NM还有什么花样玩!

触发,亮机。。。。。。。。。。。。。。。。。。。。。。。。。
不再掉电。

总结下就是待机芯片51123A损坏,导致+5VPCU短路,烧坏独显和CPU供电芯片,由于烧坏的很轻微所以甚至还能亮机,所以导致烧+5VPCU时很难烧出后面的问题。导致维修其间拆过温控,刷过BIOS,走了两步弯路。

网友:
楼主心思细腻,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不错  这种问题遇到的很少  下次修的时候 就有的参考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的很完美,.为你的分析,图点赞

网友A:
烧鸡 啪得一声 是什么东西烧炸了??????????

网友:
看着有点头晕不过楼主最后还是修好了恭喜。。

网友:
都这样的板子,都能搞定 。。。。。。。。。。。

网友:
楼主 发帖思路很不错  特别配合这么多图纸 表达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还好走的弯路不是特别多。你换芯片之前测的独显和cpu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正常吗。不出电压也能亮机果真是神机。维修不易。加分加分。

网友:
我遇到这种机器有点慌。还好不是什么信号的问题 不然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 啪得一声 是什么东西烧炸了??????????

这点我也不清楚,既然出电压了也没深究,有可能是某个芯片某个待机电压脚烧开路导致它正常了。以后出问题再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走的弯路不是特别多。你换芯片之前测的独显和cpu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正常吗。不出电压也能亮机果真是神机 ...

独显BOOT2明显不正常已经说了,CPU芯片没测直接换的。有时候修机大概判断到问题都是直接换,换完不行再慢慢测,效率第一嘛。再说,芯片换上后从待机电流和5V电感阻值已经判断的确是芯片坏了。

网友C:
独显集显都没电压,不可能显示的,可能楼主没有测好集显电压吧,这个机器修过几片,没有独显集显都没显示

网友:
最怕3,5v短路,烧的东西太多了,楼主的只烧显卡和cpu供电芯片,算运气好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很麻烦,足以显示LZ技术高····································

网友:
老师及,牛不,真的挺里哈,学习了,下次遇见注意了

网友:
奇葩                         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老板挣了多少钱,我知道这个很不好搞啊  我都换主板

网友:
双显卡的机器基本上多可以改集显

网友:
思路明确,虽然走了弯路,但是技术不错,经验足

网友:
思路很清晰,但是+++++++++++把我+晕了

网友:
楼主 发帖思路很不错  我都很长时间没有发帖了  看你的帖子好好

网友D:
51123导致的5v短路,短路后还可以亮机,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这个是HM7系列的桥吧,集显供电在上电的时候出来一下,可以用示波器测到的

网友:
这样的机器也修了几天,如果再进芯片又要耽误几天。客户能等得住还好。有的急性子,就走了。

网友:
有图纸,思路清晰,以后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显集显都没电压,不可能显示的,可能楼主没有测好集显电压吧,这个机器修过几片,没有独显集显都没显示

看你这话说的,没电压却亮机我也不相信,也会一测再测。但电压确实是都没有,就差当时拍个视频下来了。如果你的理论成立,那只能解释为芯片坏的轻微,发生了令人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51123导致的5v短路,短路后还可以亮机,有点不可思议

5V 40+的阻值供电却正常,确实是不可思议。也许真的是芯片坏的轻微。

网友:
独显和集显电压都没有,也能亮机,这是什么鬼?

网友:
发帖思路很不错  特别配合这么多图纸

网友:
楼主  测集显供电0V,是用万用表测还是示波器测的,很多板子集显只瞬间出来下没了,示波器才行。还有你如何判断CPU芯片有问题 还特意买了个回来换 ,有什么依据吗 还是凭猜测?

网友:
这种毛病最后能修好这就是本事,可以了

网友:
  确实神机,集显独显没电压 还能亮。 厉害了!

网友:
楼主心思细腻,思路清晰,感谢了,

网友:
厉害 这样都能修好 大神也

网友:
前不久在神州售后做了一段时间,神州机器的主板,真的短路不少,换桥的简直是太多了!!南桥电压短路和3.3V 一大堆,都要换!!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