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2585 VGA不显示

楼主(2017-09-30):
长城L2585 VGA不显示,DVI显示 求助大家 24c02已经刷了 求助
不显示

网友:
VGA三基色 正常不 这种刷BIOS没什么用吧 不先量三基色

网友:
量一下VGA的行场信号 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一般就是VGA接口的那几个二极管坏了,拆了试试。

网友:
查下VGA接口行场。。。拆下VGA口后有无小6脚IC

网友:
先测量一下接口的阻值,,,,,,,,,,,

网友:
VGA接口边上的元件一个一个量下,

网友:
看一下vga接口旁边的防静电二极管是不是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