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50-70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9-30):
LENOVO G50-70 不出CPU供电,版号:NM-A271

上电触发电流 0.135,+3VS +5VS +1.35V +1.5VS +1.05VS +0.675V   都有了 ,CPU 供电 en  CPU_VR_ON 由CPU发出来,开机瞬间出来就掉了,SVID无波形,但是独显这边的电压却出来了。

BIOS 下了几个刷了,CPU加焊过故障不变,拆掉BIOS  CPU供电 en 不会掉。 哪位修过这种问题的给点思路。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吧是不是板载的U?

网友:
把CPU供电的电感断开看有没供电出来

网友:
Svid没有波形,供电en又没有,先代换下cpu吧!

网友:
这种版号NM什么的, 好像都是板载cpu. 看到就怕。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呀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判断应该是CPU损坏了

网友:
这个板载的U坏了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超级CPU吧,一般加焊没有多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