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T 加电不亮

楼主(2017-09-30):
ASUS K43T 加电不亮  刷过BIOS  修过北桥 电流一直在0.9A左右

月饼 -20 发错版块!不看版规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没刷好,或者哪里进水短线腐蚀,楼主仔细瞧瞧看

网友:
这个是不是板带CPU?AMD,CPU也易坏,还有小电池看一看

网友:
这个是不是板带CPU?AMD,CPU也易坏,还有小电池看一看w w w

网友:
本人修过换南桥电容好的触摸板下面的电容进水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板带CPU?AMD,CPU也易坏,还有小电池看一看

不是,分离的  AMD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bios换一个试试 或者是桥没做好 可以先换个BIOS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