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70正常腐蚀不正常短路奇葩维修不开机

楼主(2017-09-30):
     机器:联想
     板号:6881p
     故障:不开机
     维修: 机器拿过来按开关电流能上一点点马上就掉了,凭经验感觉是3、5V的后继有短路造成的,于是打开图纸果然发现有情况。 U47的4脚发现对地了,于是漫长的纠结之路开始了, 拆了和4脚所有关联的元件还是一样。修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也会说可能板层啊,或者用其他的信号代替这个高电平信号呢?
     这时还是重新走向第一步观察,然后就 发现了新大陆了, 这个电容明显腐蚀了,拆掉后故障排除。

网友:
技术可以啊。。。。。。。。。。。。

网友:
电容短路烧鸡故障很快出现的。。。

网友:
这个也是Y470的多个通病之一来的

网友:
干嘛不烧机呀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非常好

网友:
烧鸡哪能体现出技术啊,这样才能展示真正的技术

网友:
小嘎达地方   确实难找。。。。。。。。。。

网友:
蓝色的主板用电电容貌似 不好的啊,短路的不烧呢

网友:
y470不少通病了

网友:
海绵腐蚀,造成的短路,太多了,以后遇到海绵,还是拆开看看的好。

网友:
老司机技术不错,值得支持一下,中秋节快乐

网友:
若是不忙的话这样整挺好 烧鸡还是神速的

网友:
我自己用的Y470 还没坏   感觉也是奇迹了

网友:
都是海绵惹的祸吧,小电流烧出来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的帖子,写得太好聊,特攒一个,呵呵

网友:
技术不错啊,哈哈,赞x10,谢谢分享

网友:
技术可以啊。一个电阻到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