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扬声器声音杂,加焊音频不开机。我都这样隔热了cpu还能爆???

楼主(2017-09-30):
6s扬声器声音杂,加焊音频不开机。我都这样隔热了cpu还能爆???330度吹得。妈的以后再也不动cpu背面的芯片了

网友A:
拆掉大音频试试,扬音器有杂音,听筒耳机正常的话应该小音频有问题,这故障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大音频试试,扬音器有杂音,听筒耳机正常的话应该小音频有问题,这故障扩大了

现在开机电流在100毫安跳一下回零,又到100毫安。爆锡了?

网友:
有可能电源保护重启,你测试下电源输出有没短路的,有短的就爆锡了,先把大音频拆掉看看

网友B:
肯定上盖爆锡了。6S背面IC要动的话,温度一定是精准,用烙铁拆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上盖爆锡了。6S背面IC要动的话,温度一定是精准,用烙铁拆最安全

烙铁 怎么拆啊       什么烙铁     多少度 ???

网友C:
CPU上层虚 这个太正常长6S6SP上层就爱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上盖爆锡了。6S背面IC要动的话,温度一定是精准,用烙铁拆最安全

以后再也不拆了。真是无语,都隔成这样了,还爆!确实爆锡了,找专门做cpu的了,但是据说重置cpu后,一个月后会出问题!这边也只保修一个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上层虚 这个太正常长6S6SP上层就爱鼓

鼓的时候我听到声音了!,心碎,花四百重做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鼓的时候我听到声音了!,心碎,花四百重做cpu

用的什么风枪 做的 温度 风速多少啊?

网友:
做一下a9要400啊,是在哪里做的啊

网友:
修的时候最怕听到砰的一声,立马透心凉

网友:
我要是动CPU背面的芯片都是拿卫生纸打湿垫在下面再搞

网友:
你用什么嘴什么枪干的。一般不会的

网友:
330这么低肯定爆啦!6S要高温快取!快狠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兄弟啊,有时候隔热不是你这样做的啊,你贴的越严越容易爆锡,阻碍了正常散热通道了。记住下次别贴这么紧,找个屏蔽罩一档就行的

网友:
正常,6S与6SPLUS的CPU上层非常爱鼓,温度一定要精准。

网友:
反面 没做散热吧》》》???????????????????

网友:
多多练习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修主板风险还是蛮大的,只能说故障越来越大了!!!

网友:
没事,拿得起,放得起; 脚 下没有成百上千的手机尸体,你也不好意思说你是大神

网友E:
锡纸是不是把CPU也包住啦,那样更容易爆,CPU要用棉花沾洗板水打湿包着再动手啊!

网友:
        下面 搞      个 风扇 吹CPU

网友:
CPU爆了,主板太薄没办法,传热太快

网友:
应该没有那么容易爆吧,离得那么远

网友:
要是要对自己的风枪不了解。就不要加焊。直接拆下来重植。

网友:
啥风枪啊  330  温度高了吧  搞这个 初次搞 手抖啊

网友:
楼主说的这样,让人感觉都不敢下手了

网友:
学习了新知识    谢谢版主   层主

网友:
一路看下来,到底这个CPU部分是要高温快准狠,还是低温轻柔慢。表示一头雾水。

网友:
这就麻烦了,多的问题都搞出来了

网友:
我一次都不敢动芯片。怎么办呀。这下更不敢搞了

网友:
表示我没有显微镜  楼主有的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锡纸是不是把CPU也包住啦,那样更容易爆,CPU要用棉花沾洗板水打湿包着再动手啊!

洗板水会不会着火啊。。。。。。。。。。。。。。。

网友:
这种爆了不开机上盖给我单换上盖就只要300好不好

网友:
学习 了 以后做的 时候要小新了

网友:
新手还是低温 比较稳定

网友:
锡纸下面垫东西,这样导热不更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交点学费怎么能行  我都爆过好几台了  现在虽然修的不多  自己多练习 然后又自己的一套方法 然后慢慢改进 ...

微信多少,我的53692716交流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学费还没交够,你以后还要再搞的,只是 现在你没掌握而已,练到家了自然就觉得简单得很,想学好主板还是要 ...

一般 要练  多少块            主板  才行

网友:
动CPU背面一定要解决CPU散热问题!~~~~~~~~~~~

网友:
330会爆的!  你控制不好的话!    苹果的 机器就是恶心!   没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 要练  多少块            主板  才行

没有具体的数据,我认为一般十几块就可以了,练之前还要学习掌握技巧,不能盲目的练,效果不好的时候多思考,用心好好思考

网友(2017-11-06):
最近真的很倒霉。也怪自己不小心

网友:
我已经爆了4个了 现在不敢动A9了

网友:
厉害厉害心思缜密 向你学习

网友:
330度  正常时间段都吹不下小IC ,肯定是件太长了   怕爆锡找个大口烙铁  在芯片上多上锡 直到出来个大锡球   尖镊子配合挑下IC

网友:
500秒取,不然就上层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