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一体机没有高压条的5v输入

楼主(2017-09-30):
一体机这个机器本身上面有个VGA口可以用  就是用装上屏幕就不行 ,把1号箭头的芯片拆了2号箭头就有5v屏幕白屏的  装上就没有5v出来了 屏幕闪一下就没有了   一直找不到怎么搞

网友A:
               问题也许不在这个芯片,重新调整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也许不在这个芯片,重新调整思路

是啊   正在跑线  看看是连接那些芯片

网友B:
估计是桥过来的,控制着屏电,你先试试外接看正常吗如果正常 内接的屏供电可以改个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桥过来的,控制着屏电,你先试试外接看正常吗如果正常 内接的屏供电可以改个5v

正常的
可以随便找个5v接事情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桥过来的,控制着屏电,你先试试外接看正常吗如果正常 内接的屏供电可以改个5v

试了一下  直接接一个5v的话是白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  直接接一个5v的话是白屏的

那还是桥的问题,  芯片坏的几率大,查查 这个5v谁受控于谁,
按着这个线索来

网友D:
没屏信号,你给个5v肯定是白屏,看看跑码没有

网友:
vga接口能亮,你查一下屏驱动芯片吧,一体机主板多个屏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屏信号,你给个5v肯定是白屏,看看跑码没有

不好意思昨天放假  没有看           跑码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