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日本原装苹果A1278进水亮机掉电小修一例

楼主(2017-09-30):
     机器:苹果
     板号:820-3115-b
     故障:开机掉电能亮
     维修: 进水的位置就是图中的内存槽旁边电感下边图片应该看的清楚,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细心的飞线其他没什么, 刚好手里有个料板拆东西方便看线路直接,看这满满的日文小空格键。一点小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没说明白到底是什么导致的亮机掉电,怎么飞得线,飞得哪一个线

网友:
都是中国 生产的。。。 没看见内存曹上面写个FOX  富士康啊。。。。。MADE IN CHINA 都有

网友:
这是PG汇总啊,一般都是供电端电阻容易腐蚀断线,仔细观察修进水机都是秒杀的

网友:
先收藏,感谢楼主,以后碰到就不用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