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 不开机

楼主(2017-09-30):
型号:TF-N240
故障现象:插电 指示灯绿色一直闪烁 屏幕黑屏无显示
顾客说显示器从电动车上边摔下来 就不开机了
没摔前 正常使用

拆开发现 做工不好
屏 按键板 驱动板LED升压一体板

群创屏

网友:
检查按键盘 有3.3v供电
按键正常 按下开关键 无反应
指示灯一直闪烁

检查驱动板 3.3v 供电正常

网友:
检查驱动板 5v 正常

网友:
加电 测试灯管接口

电压12v 正常应该30v以上

LED 升压部分

PWM芯片

没有引脚定义的资料

网友A:
量一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还是怎么样

网友B:
外接LED灯条试下,仔细检查恒流电路

网友C:
看看有晶振吗,以前修到过,三星的不开机,刷程序好了,不要听客户怎么说,按着自己的思路走,先备份程序,刷程序 ,不行晶振,换了,这种的确是主芯片不工作引起的。#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还是怎么样

按键板 上边没有短路
还得测哪里的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LED灯条试下,仔细检查恒流电路

LED 升压电路 PWM 芯片引脚定义
资料也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晶振吗,以前修到过,三星的不开机,刷程序好了,不要听客户怎么说,按着自己的思路走,先备份程序, ...

测试晶振两脚有电压

是不是还得查图像处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试晶振两脚有电压

这个是老通病了,和摔没有关系,两种方法,第一加装LED升压条,第二,换板,貌似你这个要换板了,期待你修好,也学点经验。

网友:
查图像处理芯片TSUM1PTR-LF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晶振两脚有电压) 复位

网友:
查54脚RST 复位

电压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老通病了,和摔没有关系,两种方法,第一加装LED升压条,第二,换板,貌似你这个要换板了,期待你 ...

没有LED升压条
先搞搞看
不行 就换板

网友:
没有LED升压条
先搞搞看
不行 就换板

ss456er12004 -2 -2 这样灌水 没意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老通病了,和摔没有关系,两种方法,第一加装LED升压条,第二,换板,貌似你这个要换板了,期待你 ...

跑线
PWM 芯片

三极管B级0.6v
C级0.45v
看来是图像处理芯片 没有吧B级拉低为0v
导致 8脚 DIM EN 为低电平

网友:
主芯片有问题吧,换板还快点,,,

网友F:
这个机器改led灯条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改led灯条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改的技术要求高吗
按也没改过
难度大吗

网友G:
看主板有没发出ON信号,有就查升压电路,没有就查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主板有没发出ON信号,有就查升压电路,没有就查主板

跑线LED 升压部分
PWM芯片 PF7906BS

8脚EN DIM 飞线到1117 3.3v输出脚

开机指示灯仍然一直闪烁
灯管点亮  显示器白屏
同时发现灯管一直在闪烁

测试灯管电压

从45.3v 到50.4v 一直在跳变

网友:
拔掉屏线 插电

发现指示灯绿色常亮

灯管常亮 不在闪烁 屏幕白屏

测试PWM 芯片 PF7063BS 8脚EN 电压5v

测试灯管电压
稳定在49.4v

灯管熄灭 亮起
几秒后灯管熄灭
电源指示灯变为红色

网友:
插上屏线 插电 电源指示灯绿色一直闪
测试屏供电测试点  没有5v

飞线5v 到屏供电

插电指示灯亮绿色 不闪烁了
灯管点亮 几秒后 指示灯红色

接入信号 指示灯绿色亮起
屏幕出现花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改的技术要求高吗
按也没改过
难度大吗

不高,某宝上一套套件12元左右,和改高压板换灯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高,某宝上一套套件12元左右,和改高压板换灯管一样的

现在问题  能开机了
但是花屏
还能搞了吗

网友H:
逻辑板出问题了吧,查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逻辑板出问题了吧,查查供电·····················

客户说是摔的呢
逻辑板 一般得查那些 供电

网友I:
LED背光的。说不好。估计灯条不行了吧!可以试下测试屏!

网友:
引用 网友I:
LED背光的。说不好。估计灯条不行了吧!可以试下测试屏!

接入信号 开机指示灯 绿色
就是画面是白色的 有条纹
不知道是不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测试驱动板 屏供电
接上屏线指示灯绿灯一直闪烁
测试0v

不插屏线 开机指示灯绿色 不闪烁 灯管亮 正常
一会指示灯红灯

看来是屏的逻辑板 有短路
引起 不开机

网友:
测试逻辑板 VGH VGHP电压 无
VCOM 电压0.35v
找的一块花屏的 19寸优派的显示器 逻辑板
飞线VGHP VGL VCOM

测试VGHP 电压

27.71v

VGH电压

24.23v

VGL电压

-6.81v

VCOM电压

1.651v

接入主机信号
画面 出现竖条状 花屏

进入桌面 可以隐约看见图标
左下角 可见 三块摔坏的黑色

看来 屏是摔的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老通病了,和摔没有关系,两种方法,第一加装LED升压条,第二,换板,貌似你这个要换板了,期待你 ...

这个板子,我买了几块,好像十几块钱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改的技术要求高吗
按也没改过
难度大吗

飞三根线,一般主供电,地,开启(ADJ我懒得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J:
飞三根线,一般主供电,地,开启(ADJ我懒得飞)

这显示器 按折腾的 也弄好
看样子是报废了 客户自己说摔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显示器 按折腾的 也弄好
看样子是报废了 客户自己说摔的

也许就是巧合,本来就有问题,摔一下就彻底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许就是巧合,本来就有问题,摔一下就彻底报废了

客户说是摔坏的
具体什么情况 就不知道了
肯定是报废了

网友K:
先刷程序  不行换芯片   最后换驱动板  不行改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刷程序  不行换芯片   最后换驱动板  不行改通用的

按搞过了 最后是逻辑板的问题
屏也摔坏了 不搞了

网友L:
换板就可以了,,,20元搞定,,,,,修起来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板就可以了,,,20元搞定,,,,,修起来费时间

你看按搞得半天
最后不是板凳问题 是屏的问题
没法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