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楼主(2017-09-30):
联想 e40 开机1.3a无显  显卡修过   接下来怎么修了

月饼 -20 发错版块!不看版规

网友:
外接  看显示不,然后看键盘灯,看闪烁不,

网友:
如果键盘大写灯亮了,那显卡坏的几率很大,重新值球,看看,不行换显卡再说

网友:
显卡被动过看看是虚焊和掉件测测电压

网友:
跑马试试,显卡的数值和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加焊一下就懂得了啊,楼主小白?》》》》》》》

网友:
E40很多显卡坏的,018的显卡,特别爱坏

网友:
先加焊了,不行,就换......................................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显卡修过没有用·要换一个··

网友:
你这分扣的,  有ThinkPad  E40 ,还有联想E40-XX     问题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