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 进系统掉电不是大电容

楼主(2017-09-30):
版号DABU5DMB8E0    故障进系统掉电拆机发现大电容   以为又是捡钱的    用4个330电容代替   进系统还是掉电  只好从论坛上下载BIOS资料   一搜发现好多的帖子写的都是资料惹的祸   下载一个资料刷完未发现掉电

网友A:
BIOS引起掉电  没遇到过 一般都是换大电容  下次试下 多谢LZ分享了

网友B:
大电容换了也好,早晚都有可能会坏的

网友C:
一般进系统掉电是bios引起的   要不就桥有点虚焊

网友D:
习惯性的换大电容       一般人都这么干

网友E:
重写EC的资金料就可以了,要么就是大电容。

网友F:
这下真正认识到什么是万能的BIOS了 。太强大了 啥问题都会引起。

网友G:
东芝掉电的    还没碰到过BIOS的   基本都是直接搞大电容 学习了

网友H:
EC BIOS坏引起掉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 BIOS坏引起掉电的吧!

我是三个BIOS资料一起刷的

网友I:
一般看见这个大电容,掉电必须的干他,不行再找其他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看见这个大电容,掉电必须的干他,不行再找其他的。。。。

是的   当时很尴尬啊    当着客户面现场维修  以为干完大电容就OK了   直接装机  客户还说技术行不行啊     瞬间打脸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东芝掉电的    还没碰到过BIOS的   基本都是直接搞大电容 学习了

广达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下真正认识到什么是万能的BIOS了 。太强大了 啥问题都会引起。

是的   一定要遵循先软后硬的维修方式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写EC的资金料就可以了,要么就是大电容。

这个主板3个BIOS   EC   PCH   USB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分享。。。。。。。。。。。。。

记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进系统掉电是bios引起的   要不就桥有点虚焊

广达掉电部分是PG问题         我怎么加不了你好友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换了也好,早晚都有可能会坏的

是的    我碰见有大电容的主板不管是不是它问题  都会换掉    以免后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引起掉电  没遇到过 一般都是换大电容  下次试下 多谢LZ分享了

只能先换大电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的   当时很尴尬啊    当着客户面现场维修  以为干完大电容就OK了   直接装机  客户还说技术行不行啊   ...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网友:
掉电         你都不把内存看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呵呵呵

网友:
BIOS出问题,造成的奇葩故障很多

网友:
BIOS程序有问题引起的掉还是很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习惯性的换大电容       一般人都这么干

是的

网友L:
东芝的电脑,据我所知进系统掉电或者卡在logo处一会掉电,都是bios的问题,刷了bios不行再看大电容,一般情况下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东芝的电脑,据我所知进系统掉电或者卡在logo处一会掉电,都是bios的问题,刷了bios不行再看大电容,一般情 ...

大电容不管有没有问题我都是取掉的    以免后患

网友M:
是不是大电容,用示波器打下就知道了,有毛刺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大电容,用示波器打下就知道了,有毛刺就是坏了

不管是不是大电容    看到就换掉

网友N:
一般看到NEC大电容直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般看到NEC大电容直接干………………

是的

网友:
nec换了还是好的不换的话早晚会出问题

网友:
看怎么掉电了,进系统中掉那肯定是大电容,系统后那大电容跟BIOS都可能

网友:
大电容换了也好

网友:
是的    不管是不是

网友O:
东芝的我一般也是先动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东芝的我一般也是先动大电容

是的

网友:
只修过换桥之后BIOS引起的掉电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那个螺丝打到主板了

网友:
先排查大电容,bios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P:
见有大电容的最好都换了,免得回头坏这个还的找你售后,客户不理解,反正是不开机还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P:
见有大电容的最好都换了,免得回头坏这个还的找你售后,客户不理解,反正是不开机还找你。

是的    见到大电容不管是不是第一先干掉再说   不行再查别的

网友Q:
还没遇到过刷BIOS的 基本这机器都是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还没遇到过刷BIOS的 基本这机器都是大电容

是的  大部分是大电容

网友R: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向大神学习了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