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 WiFi打叉

楼主(2017-09-30):
请问型号是哪个?哪个是开启脚??

网友:
这种新网卡没有遇到过割线的   lz你可以一根根的割了看

网友:
网卡也带维修的啊                - - 楼主厉害

网友:
下个图看看接口定义哦,这种卡没试过。

网友:
应该是这个

网友:
这种新型无线网卡我就没有研究过了,你可以找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装个电源管理试试,这种割线还没有割过,找电路图看一看

网友:
随便找个用这种无线网卡的图纸 看看是哪个脚

网友:
一般来说是断开    脚,这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但是你这个特殊,还是查图纸保险

网友:
56# 脚  ,没记错的话

网友:
这型号的有电路图呀  看图纸应该能找到开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