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6暗屏故障

楼主(2017-09-30):
A1466暗屏故障,在拆下来接点发现会重启3遍,在第三遍重启时候屏幕感觉闪了一下,通过检查发现 PPVIN_S0SW_LCDBKLT上的电阻R7731(200k)丢失,焊盘脱落。已经从其他地方找到一个200k左右的同样大小的电阻,新手不知道如何焊接上去,这个电子直径估计也就1mm左右,非常小,而且焊盘也脱落了,如何焊接,请大师们指导指导!

网友:
苹果机器修的很少,厉害了学习。。。。。。

网友:
找相连焊点。       另一边飞线。。

网友:
那个点已经焊接好了,飞了线,但屏幕依然没有亮,苹果LOGO灯也不亮。测了下U7701的输入电压PP3V3_S0,PP5V_S0都正常。PPVIN_S0SW_LCDBKLT输出8.5v,D7701稳压管两端都为8。5v,对比了下正常值,另一端应该为25v才对,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找相连焊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