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9

楼主(2017-09-30):
ms7599rev1.1主板,cmos放电能开机,再开挡d1,论坛上找了几个bois ,刷完一样挡d1。最后用这bios解决。

MS-7599VE(770-C45).rar

网友A:
这bios  我有  不过现在很少看见V星主板

网友B:
这种BIOS在V星官网应该可以下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BIOS在V星官网应该可以下载吧

可以的,不过是需要分离才可以使用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不过是需要分离才可以使用的哦

这型号的板子不需要分离。毕竟是老式AM3接口的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bios  我有  不过现在很少看见V星主板

找了几个都不管用,差点就放弃不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型号的板子不需要分离。毕竟是老式AM3接口的板子。

哦,这么老的主板我也没有下载试过,新的 主板下载都需要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了几个都不管用,差点就放弃不修了.

有没有官网下载试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这么老的主板我也没有下载试过,新的 主板下载都需要分离

新的确实。

网友C:
看来你也是学习2过BIOS课程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也是学习2过BIOS课程哦

恩,得顺应时代潮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得顺应时代潮流

呵呵,现在是不学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现在是不学不行了

是的,这行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行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现在我们做维修的这行必须多会一点才行